请教FX的PLC控制英威腾变频器

楼主(2008-06-25):
我想用FX1S20MT的PLC与英威腾的变频器通信,控制电机实现定位.
就是PLC接受到角度度信号,然后给变频器信号,控制电机定位

网友A:
兄弟哪儿的呀?我就是英威腾公司的,这个程序不是一下下就说清楚的呀,我们的一般在说明书后有通讯协议的.你按着上面的地址就可以写程序呀.

网友A:
我们有高速脉冲输入,和输出,最高80KHZ.就算不用通讯也可以做到呀,小功率定位还可以,大功率定位就得用伺服了,因为停机定位时要弑车.那就有制动距离了哦,

楼主:
请问你QQ号码多少呀?我的89572863

网友B:
一楼兄弟在英威腾公司搞技术,还是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