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0W单相电机如何实现无极调速?

楼主(2008-06-2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B:
你可以用一个可控硅,利用一个电位器就可以调节了,里面还要加一些电子元件,这样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谢谢,不过可控硅电路不太懂,

网友C:
没做过 不懂电的问题 谢谢

网友D:
回2楼:用可控硅控制,对于电阻性的可以,对电感来说好象不行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可用励磁线圈调速器

网友F:
使用变频器

网友G:
最好用的使用变频器

网友H:
用单相变频器

网友I:
不能变速的,就算速度变了,,电机是没力的,且电流非常大,不久就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