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VB与三菱FX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25):
想用VB编写界面与三菱FX2NC通讯,获取PLC中数据。
但计算机与PLC就是无法交换数据,有发送信息,但没有
反馈。电缆线使用的是三菱PLC软件GX8.0与PLC通讯的
电缆,不知道是否要增加什么硬件,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不用增加其它硬件,道先确认你的通信线路没有问题。
剩下的就是核实你从串口发的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B(2009-11-29):
我以前连过的,可以的!
是不是连接方式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