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6-25):
有这样一个程序,看不明白.
[MOV D809 K4M180] 不明白为什么要把D809传到K4M180里面.
[TO K3 K16 K2M180 K1] 这句也一样.
[TO K3 K17 H4 K1]
[TO K3 K17 H0 K1]
[TO K3 K16 K1M188 K1] 这句也一样
[TO K3 K17 H1 K1]
[TO K3 K17 H0 K1]
别的都明白.请高手花点时时帮小弟看一下.

网友A:
程序很象2DA的
把D809传送到K4M180就是把一个字拆成16个位,这里的16个位就是从M180起的16个M
这样拆开的目的是为了读取其中的的12位
从程序上可以发现,后来有一个K2M180,还有一个K1M188,这样就把从M180起的8位,还有从188起的4位读出来了。
不过这种程序,照手册抄,把关键的地址改一改就行了

网友B:
哈哈 又学习了 一招

网友C: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