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狭

楼主(2008-06-25):
请问个位:为什么S7--200每次下载到PLC程序完之后,关掉下载文件.在下次与PLC连通通讯后,打开原保存在电脑里的程序进行监控,就会弹出如下窗口,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才能解决呢????

网友A:
重新从PLC中上传一次再监控。
以后的程序在这次上传的基础上进行监控试试。要是修改的话也在这个基础上修改,每次修改完都要保存。

网友B:
干脆先将密码去掉,你是否设置了4级密码?

网友C:
肯定是有密码有关.

楼主:
重新上传的也是这个样子,要说密码,就设置了POU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