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QM1H的密码设置

楼主(2008-06-25):
各位大哥,请问omron cqm1h-cpu51怎么设置密码呀?用ar1001 fun49那个好像不行哦。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A(2008-10-09):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CQM1H CPU51的密码设置就是用FUN49的,设置密码后要断电重启的。现在CQM1H的PLC目前还没有解密的软件,如果别人用穷举法试着破解的话,不但不成功,就连原来正确的密码都会先修改了。你就是输入正确的密码,都无效了。

网友C:
有高手可以解的,连CP1H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