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梯形图

楼主(2008-06-25):
大家帮我看下我编的这个控制机械手的梯形图对不对.我新手,不会仿真.谢谢
过程: 启动:X0启动+X2取料下限+X3横臂左限
启动→夹紧→(2S后)→上升→右行→下降→松开→(2S后)→上升→左行→下降 (全程完)
X0 启动 Y0 左行
X1 上限 Y1 右行
X2 下限 Y2 上升
X3 左限 Y3 下降
X4 右限 Y4 夹紧
X5 停止

网友A:
我看了下 你的X3是一直在接通状态吗 如果不是那你怎么可以左限右行呢 还有就是下面的右限左行 都是怎么接同的呢 那你其他的动作有是怎么来的呢

楼主:
标号24处不是有右行的Y1的自锁吗,不用一直处在接通状态啊

网友A:
是啊 我是说你不接通X3怎么会有自锁呢

网友B:
好想程序动作和要求不一至呀,左行和下降会同时吧.好好看一下啦.

网友C:
粗略的看了一下,如果四个限位开关都没动作,你如何启动啊!

网友D:
粗略的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如在中途停电在启动,你想想后果是??????

楼主:
真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的这个程序错得太严重了,我再闭门修炼先。。。。。。。。。

网友E:
你编程的时候在每一个动作前加上注释先........
这样你就会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了

网友F:
这个程序不能用

网友G:
最好不要用SET RESET。用线圈!不要一步一步的做,用互锁比较好一点。每个元器件的动作的结构是:1、自动运行条件 2、手动运行条件、3、回原位条件 1&2&3共同互锁条件(防止干涉)。然后用上述条件自锁命令,这样的结构掉电重启后,即可以继续运行,也可以回原位重新运行。 这个结构是日本电气工程师PLC编写的基本结构。希望可以帮助新人思考
下载积分:+2(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好不要用SET RESET。用线圈!不要一步一步的做,用互锁比较好一点。每个元器件的动作的结构是:1、自动运行条件   2、手动运行条件、3、回原位条件    1&2&3共同互锁条件(防止干涉)。然后用上述条件自锁命令,这样的结构掉电重启后,即可以继续运行,也可以回原位重新运行。  这个结构是日本电气工程师PLC编写的基本结构。希望可以帮助新人思考

网友I:
谢谢11楼的大侠 学习了

网友J(2008-07-25):
虚心学习就会成功

网友K:
为什么不用步进指令哪?会清楚些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最好不要用SET RESET。用线圈!不要一步一步的做,用互锁比较好一点。每个元器件的动作的结构是:1、自动运行条件   2、手动运行条件、3、回原位条件    1&2&3共同互锁条件(防止干涉)。然后用上述条件自锁命令,这样的结构掉电重启后,即可以继续运行,也可以回原位重新运行。  这个结构是日本电气工程师PLC编写的基本结构。希望可以帮助新人思考

不是很明白大侠的思路。。不知能否说的再详细点。。。。谢谢

网友L:
你这个看起老火哦。用注解标注一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