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串口转接接法

楼主(2008-06-25):
台式机上串口在电脑后面,每次做试验连接PLC,和触摸屏的时候,就要起来走到后面去插拔一下,真是抓狂。
我现在想搞个转接出来,就像USB连接线一样。不知道线怎么接,请大虾们指教呀!

网友A:
应该有 卖的吧!!学习当中!!

楼主:
卖是有的卖的,不过想自己做,用起来效果还不是一样的

网友B:
自已也买了一个USB转串口,还买了一个PCI扩展串口卡,,没有办法,现在的笔记本都没有带这些,
买回来的USB转串口线还好用,,以前买的时通时断的气都气死了,,所以这次买的时候注意了一下,,
一定要带有CE认证或者CCC认证的最好不过了。

网友C:
你自己做一个的成本还不如买一个呢,

网友D:
应该可以。去买一条线才5元钱

网友E:
你自己做一个的成本还不如买一个呢,用起来效果是一样的 ,可能会更好。
zhou-jinsou

网友F:
你买两个串口插头,一公一母,再找一根九芯屏蔽线焊接起来就可以了,记的插头两端线的颜色排列要一样呀,我推荐你用八芯编码器线,针脚九不用接线,屏蔽接插头外壳就可以了,我一直在用,没发现过什么问题。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G:
同意7楼的建议。

网友H:
一根延长线解决问题。

网友I:
自己买两个串口接头找根多芯屏蔽线按对应的针号接好即可,我就是自己做的用用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