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

楼主(2008-06-26):
我公司的设备用的是FX1N-64MR的PLC,经常输出内部继电器触点粘连.何解?(输出端接继电器,并不直接驱动负载)

网友A:
接的直流继电器?应在线圈二端反相并二极管,消弧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接的电感性负载是不是太大了,做一个中间继电器,如果负载不大,还可以在负载两端并联阻容吸收电路。电阻可以取51~120Ω,电容可以取0.1~0.47μF

网友C:
呵呵 好厉害 我在这里学习下 谢谢

网友D:
好厉害 我在这里学习下

GOOD LUCK

网友E:
是质量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F:
同意1楼的,主要消耗继电器线圈在断电后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继电器使用得越频繁,反向并联二极管越显得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