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程序PLC问题

楼主(2008-06-26):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FX2N的AD模块将一组模拟信号(4到20mA)传送到数据寄存器比如送到D0里,那么怎么去检测当信号是4mA时D0的值是多少?20mA时又是多少? 另外再请教一下,比如D1的值变化范围时0-900,我要将D1的数通过触摸屏的一个数显表示出来,但要求触摸屏的数显范围是0-60,请问怎么去转换这个量程?? 转换程序时在PLC里编辑还是在触摸屏里编辑? 谢谢!

网友A:
“4mA时D0的值是多少?”
是0
“20mA时又是多少?”
是4000
“比如D1的值变化范围时0-900,我要将D1的数通过触摸屏的一个数显表示出来,但要求触摸屏的数显范围是0-60,请问怎么去转换这个量程?? ”
设用D10显示 用指令 DIV D1 k15 D10
“转换程序时在PLC里编辑还是在触摸屏里编辑?”
在PLC里编程,在屏里显示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不同的AD接线和设置不同,有的分辨率也不同,具体的要看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可以用监视模式,查看你的数据

网友C:
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