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上载到电脑而不能下到PLC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6-26):
我用的是OMRON CX-Programmer 6.1
PLC是CJ!M CPU23的
PLC能上载到电脑而不能下载到PLC是什么问题?

网友A:
PLC能上载到电脑而不能下载到PLC是什么问题?
1.PLC上载到电脑CX-Programmer 會自動找尋电脑Com port及burd rate 沒问题..
2.下到PLC CX-Programmer下載畫面顯示連不上
3.问题出在電腦Com port與USB無法連上
4.最直接辦法电脑有9針RS232 Com port 可試一試

网友B:
能上传,代表可以通迅也能下载:你可以试试这样做:连接PLC后打到编程档,把DM6602 改为"0" 如果DM6602等于"1"的话,是只读状态,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C:
请问DM6602 是什么?连线后在软件上改还是在plc上改?因为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原来是可以下载和修改程序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不能下载了,出现“程序被保护不能下载”
好像设了密码不知道是不是(有每有人动过我的电脑我也不知道)
哪位高手能否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
DM6602在哪找?上线后在plc上还是在电脑软件上找 ,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原来是可以上传下载的后来不知
什么原因不能了,出现(程序被保护)不能下载,
不知是有人上了密码还是怎么的?
请问哪位高手帮助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D:
我想应该是通讯设定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PLC程序设置了“只读”模式,或者你的设置有错误的地方。

楼主(2008-09-05):
这个问题我以经解决了是我线有问题我是用USB转串口的后来我用台式机一式就好了!!!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F(2009-02-20):
可能是PLC程序设置了“只读”模式,或者你的设置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G:
通信口com口设定错误电脑与编程不一置

网友H:
写保护呀

网友I(2010-05-11):
可能是禁止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