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大惨案之对照

楼主(2008-06-26):
描述:电机群延时控制
描述:电炉控制
对于惊天大惨案之事故的发生我也跟贴进行了大量讨论,在我看来控制柜的设计存在问题。在这里我发两张控制柜的照片,希望对大家的设计提供一点启示,有更好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共同提高。
下载积分:+3(YMMFA) 柜子漂亮

网友A:
柜子做的不错
一路上有你

网友B:
下面那几个是什么东西?
没有接地

网友C:
什么惊天大案,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柜子做的不错
zhou-jinsou

网友D:
严格说来,空开一个型号就是致命点!
我见过烧毁电柜就因错用一10A的空开,短路时断不开,烧的没你厉害!

网友E:
做的挺好的

网友F:
建议:1、三根相线用的铜排的排列位置最好不要在一个水平面上,不利于布线,主要防止出线与相邻铜排因其它原因造成短路。
2、总开关一般放在开门的一侧。主要在送电时,人的身体不暴露在电器的正对面上。
3、由于电机太多,启动时电压会影响PLC,建议加个隔离变压器。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看你第一个柜只有一个总开关。全部接触都在上面接,假若有一个接触器坏了需要更换。是否需要把总开关关掉再换。但因一个接触有故障而把整个电柜关掉影响太大了。整个设备都要停下来。

网友H:
我也遇到过 一断路器是延时断路 可是短路现象是间歇性的 就是断路2S左右,又断开,又短路。。这样烧了一个控制变压器,主开关才跳掉,后来查不出,又烧了个变压器,最后是在现场蹲坑,接了只电流表才发现的 是一电池阀短路 妈的,。。。还好柜子没全着了,没你这个惨!!!!!!!!!!!!!!!!!!!!!!!!!

网友I:
可能是设计有问题否则不会那么恐怖,

网友J:
第一感觉 好漂亮的柜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