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西门子时钟具体用法

楼主(2008-06-26):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也没有找到有关时钟用法的具体案例,那位高手请指点下或者发个具体的用法,并解释下
谢谢拉

网友A:
200和300有所不同,不知现在使用的哪个系列?当然,都可以通过编程软件在线修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