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自动关闭

楼主(2008-06-26):
在使用GX-DEVELOPER时,在传输设置中设置好后,点击通讯测试或确认按钮时,GX-DEVELOPER自动关闭窗口

网友A:
估计是中了.................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有遇过同样问题的兄弟没?还会有其它原因吗 ?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那是我刚安装完传输的时候就那样.但是我重新启动后就好了.
也许你的传输设置有问题.你是用USB,还是网线/NET/H光纤?怎么设置的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C:
没遇到过

网友D:
极不正常
强烈建议删除,杀毒,重装GX DEVELOPER

楼主:
USB和网线我都用过,问题还是存在,今天又换了个版本,重新安装了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安装触摸屏程序重新安装环境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和网线我都用过,问题还是存在,今天又换了个版本,重新安装了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安装触摸屏程序重新安装环境引起的
和触摸屏软件关系不大,你试试不连PLC有没有问题?比如仿真的时候。

网友E:
plc是否加密了????

网友F:
如果没有错误提示的话,很有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G:
如果没有错误提示的话,很有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H:
个人建议 杀毒 不行重装系统

网友I(2008-08-22):
遇到过,重撞系统,好啦

网友J:
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