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奇夏米尔数控电火花穿孔机的故障维修!!!!!

楼主(2008-06-26):
各位好:我这里有一台北京阿奇夏米尔公司的数控电火花穿孔机。
故障现象为:只要插入电极功率放大板机器即出现电极短路报警。
其它板及输出部分均正常。功率板已检查过没发现问题。
还请高手指点小弟。图纸在附件中。
功率板图在图纸第16页。
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四个压缩文件。下载后请9个文件一起下载。

楼主:
回复各位:故障已经排除,原因是由脉冲发生版上一个电阻烧毁后造成。
此机器是由外协单位维修的。
小弟是菜鸟。由于自己的疏忽没能仔细查找故障。
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仔细,再仔细。
以上。

网友A:
电阻烧坏,没有变颜色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回复4楼:电阻是变颜色了。但是由于我的疏忽就没仔细检查脉冲发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