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显示不正确

楼主(2008-06-26):
Q06H CPU 、Q64TD模块、pro-face触摸屏、K型热电偶
用Q64TD模块进行检测,在触摸屏上显示,但温度总是会有很大偏差,同一热电偶到打印仪温度很正常
比如需要500度的工艺,但触摸屏上显示的温度会在480-520度之间,实际温度只有495-505度

网友A:
换几个地方试一下 我也遇到过 我换了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那个时候还差30度呢!! 有没有接口 接口一定要接好 要不也会有这个情况 还有就是你的信号线 的选择 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遇到的情况和你的一样 !!基本都解决了!

网友B:
注意接公共地没有
http://www.brsbox.com/

网友C:
温度有差很正常的
举例,同样是10V电压,在4AD的第一个通道上可能显示为1960,在另一个通道上可能显示为2020
所以自己要把它调整好
1~2%的误差,在几个设备之间如果都存在的话,积累起来就很大了。

网友D:
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B:
热电偶的线是不是另加长接的,我遇到过。
http://www.brsbo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