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输入输出扩展模块输入输出号码如何确定?

楼主(2008-06-26):
有什么规律?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8进制顺序排列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输入X0-X7 X10-X17 X20 -X27 X30 -X37依此类推
输出Y0-Y7 Y10-Y17 Y20 -Y27 Y30 -Y37依此类推

网友C:
接着原有的顺序编。按八进制。

网友D:
按八进制

网友E:
看看编程手册吧!这样的问题还是看书比较好的!一次懂了,就不会忘记的@

网友F:
楼主说的是扩展模块,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FX-2N-16EX的上下都是写X0-X7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分配,例如主PLC是128M的,那哪个是X80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