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新程序不知怎么上传到plc

楼主(2008-06-26):
我是plc初学者我从一台plc上下载的程续却补会怎么才能上传的另外的一台plc上我用的是cx-p6.1软件,请哪位师傅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在线没,上QQ 我教你

网友B:
这样说可能会好点:过机线连接好PLC>打开程序>按快捷键Ctrl+W (在线)>按快捷键Ctrl+T (下载)>>接下来全点"确定"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097
[ 此贴被hlq_0815在2008-08-26 17:57重新编辑 ]

网友C(2009-06-24):
1,连接好硬件
2,设定好通讯参数
3,联机正常情况下,执行下一步
4,PLC-->FROM PLC即可

网友D:
首先将下载的程序打开在PLC型号中将另一台PLC的型号设置好,通讯方式设置好,然后打开程序进行在线。在线后点击上面对话框中PLC符号,里面选择传送程序到Plc即可。

网友E(2010-04-26):
请问通讯前 软体要如何设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