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大家帮忙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8-06-26):
请帮忙看一下
我原来想X0接通后在下降沿时Y0有15毫秒的时长的输出
试验发现虽然可以做到,但不管在X0是什么状态,Y0一直在闪动(闪动时外接电磁阀不工作)。

GOOD LUCK

网友A:
把X1后面的取反去掉试试。
Y0闪动是在实际的PLC上测试时发现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你把X1的取反去掉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谢谢

网友C:
楼上的X1是不是就是你说的X0呢?要是的话,按2楼的就ok了。顺便问下,你为什么要取反呢?

网友D:
想不通是为什么

网友E:
x1接取反,就表示只有x1下降沿的瞬间后面的是不动作的,其他时候常通.

楼主:
因为我的那个开关是常闪的,所以我就取反了
接近开关下有物体通过,我要救在物体通过后Y0输出15MS后断开,等待下一个物体到来

GOOD LUCK

楼主:
写错了,常闭

GOOD LUCK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