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7):
在灌S7-v5.4時一直出現"the patch 文?contains an inralid character"

有高手請幫幫我......感激阿

网友A:
1.首先确认安装文件保存的目录为全英文,没有中文或特殊字符;

2.在以前的V5,3安装时,需要在控制面板中将区域语言环境设置为英文,安装完后再设为中文。尽管现在一般的5.4版本(Professional 2006)不用再改可以直接安装的,但不敢保证你用的这个安装文件可以直接安装。所以必要的话把区域语言改为英文安装;

3.通过删除注册表中的无效字符来解决(不建议,非计算机专业人士极易出错。);

4.换个电脑用户名(User 、Administrator)再进行安装。

一般幸运的话,就是安装目录的问题。保险起见把它直接放在根目录下。最好用虚拟光驱!!
  • 下载积分:+1(psgod100) 热心助人!

楼主:
    異常畫面

    error 1324 the path 文? contains an inralid character

    請問将区域语言环境设置为英文,是什麼意思,怎麼改?

网友B:
    西门子软件英文版的比中文版的好用。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異常畫面

    error 1324 the path 文? contains an inralid character

    請問将区域语言环境设置为英文,是什麼意思,怎麼改?

    系统的控制面板中的区域与语言选项:

    将以上两处改为英语后,重新启动系统,安装完软件后将上述两处改回。

    以上!

    Good Luck!

网友D:
    应该只要修改后者的图就可以。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熱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