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940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6-27):
请问师傅:F940触摸屏是怎样输入密码的?不是不让读写程序的那个,是在触摸屏上电后点想进触摸屏系统菜单的那个,诚心请教,谢谢师傅们,谢谢。

网友A:
我没用过但是 这个应该对你引有用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577.html

网友B:
首先打开平的菜单表,在关键字里可以找到登录,在那设置就可以了。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ygwpxq

网友C:
按1楼方法去学习,可以吗?

网友D:
可以设置一个分级密码
http://www.ymmfa.com/yy/203.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