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FR-A540-5.5K 变频器电流变化大问题

楼主(2008-06-27):
请问同仁我用的这台三菱FR-A540-5.5K的变频器控制4KW的电机,电机安380V抱闸但没有制动电阻。
在运行时电流变化特别大(5.02A——11.42A),请问和那些参数有关?

网友A:
你是如何测得的,电流啊,如果用电流表,测试的结果是不准确的,因为里面有个很高频率的负载波电流,电流表是没有办法测准确的

楼主:
先谢谢一楼的朋友,我是用变频器本身的操作面板监视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请求帮助!问题仍为解决!!!!!!!!!!!!!!!!!!!!!

网友B:
楼主你的设备是什么类型?
横转矩
风机类
水泵类
环视应用在起重??

楼主:
我用的是啤酒生产线的装箱机,应该算是恒转矩,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C(2008-07-27):
1.负荷有可能是脉动的;
2.看看载波频率

网友D:
低速时负载未减少

网友E:
看看机械上有否问题,例如轴承等,脱开联轴器,看看有无电流变化大呢?还有看看转矩增益会否太大。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