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7):
版主你好;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WINCC与WinCCFlexible有什么区别?
2    WinCCFlexible2007非得用WINDOW2000系统吗?
3    安装WinCCFlexible2007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以上问题敬请赐教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1、Wincc是Scada系統軟體,什么是SCADA,請使用搜索引擎來查詢。
就目前中國用戶的使用情況看來,Wincc是面向PC,而wincc Flexible面向觸摸屏

2、Wincc Flexible2007可以安裝在XP,2003系統上,但是并沒有直接說明可以安裝在Vista系統上,2008將直接可以安裝在Vista系統上。

3、安裝WinCC Flexible的注意點是使用非Ghost的操作系統版本,由于大多數快速安裝版本的操作系統存在服務增減的問題,因此在這種系統上安裝不保證成功。

友情提醒:如果您學習,那么無可厚非,如果您實際使用西門子屏,那么您安裝2005 SP1的版本就可以了,2007占用的系統資源比較大,且西門子中國還未開售,因此在后期的軟體技術支持上可能缺乏力度。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it is wonderfui
非常感谢cvlsam朋友的赐教,明白了许多,因本人开始从三菱转向西门子,还有很多需要各朋友的指点.前天供应商给了我simatic Wincc Flexible2007 china这个触摸屏软件,安装时出现<本软件不能安装在使用WINDOWS XP HOME SERVICE PACK2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必须安装下列MICROSOFT操作系统之一: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4 or higher >这样的提示,请问这为故?顺祝工作顺利,周末愉快.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