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问GPPW GPS GPJ 的程序样例怎么打不开看不了

楼主(2008-06-27):
我在家园下载了GXDevelper-c.7.08软件安装后下载的程序样例gpj gps 文件就是打不开啊出现; 出现 [从add-on相关寄存器里读取失败可能是与add-on有关产品安装不正常 ] {工程文件读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 .这些对话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打不开向各位求助.在软件里自己可以编写程序就是打不开下载程序. 还有那些输入工程名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大师指点.帮助为盼

网友A:
好像要先解压,后用GPP打开的

网友B:
换个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C:
先启动GPPW,点左上角那个“文件夹”的图标,打开工程,然后选择程序所在的文件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