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帮我编个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08-06-27):
我不会编脉冲程序,哪位兄弟帮我编个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用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就帮我编个简单的,我当作样例,自己琢磨,PLC是三菱FX1s的 会非常感谢
比如用用步进电机送料,可以用脉冲控制送料长度的那段程序 也就是可以用脉冲值控制电机转速的
[ 此贴被3888604在2008-06-27 20:07重新编辑 ]

网友A:
晕了 还有你这样问人的啊 我以前这样问都没人理我
001 LDP X0
002 OUT Y0
着就是简单的脉冲 呵呵 不知道是不是有用了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B:
可以在工控人家园网上查找吗!

网友C:
说具体点吧

网友D:
我觉得个网站很好,一定要介绍我朋友们来看

网友E:
呵呵,当然不是这样控制的啊,首先你的FX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第二你必须用脉冲输出指令进行控制,然后根据步进电机的几步几拍进行判断旋转一圈需要几个脉冲,再根据外面的减速比进行转换,这样才能定长控制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2008-10-26):
谢谢各位啊!好长时间没来了

网友F:
我不知道怎么抓图,所以用指令发给你试一下,
0 LD M0
1 ddrvi k10000 k1500 y0 y2
18 ld m1
19 ddrvi k-10000 k1500 y0 y2
end
k10000代表10000个脉冲, k1500 指频率
k-10000代表向相反的方向,10000个脉冲 ,k1500指的是频率,
y0或y1输出脉冲,只用任一一个,y2代表方向,y0/y1接pu y2接dir,
你试一下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G:
1s的有脉冲功能吗?
我用1N的控制四伏电机是可以的

网友H:
控制步进电机转动.
步进电机控制(实验).rar

网友H:
在来一个,控制正转2圈,停5秒反转1圈,如此反复.运转.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I:
请问楼上的word是哪个版本的 我怎么打开了之后都是乱码啊??

网友J:
支持9楼的,写的不错

网友K:
问个问题,PLC脉冲输出专用Y0和Y1口,但我是三相的步进电机,用一个输出怎么去控制三相的呢?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我试一下

网友L:
`
我的QQ546597203需要请联系

网友M:
学了一哈,谢谢

网友N:
可以学习当中

网友O(2008-11-30):
下载FX系列资料看嘛!!
像号楼主说的就是一个相对定位的例子
但是话说回来你要根据你的生产工艺要求来
选择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