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7):
初接触触摸屏,在下载程序时下载不了,出现communication  timeout 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xhjhh于2008-06-27 21:32发表的 急求救 :
初接触触摸屏,在下载程序时下载不了,出现communication  timeout 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这个问题如果你的线是好的,可能是你设置问题了,新手多半是设置问题。

另外给你点建议,你的英语水平好像有些低了,要学好工控英文要学好,最少语法要好些,基本的东西要能看懂,最少查询后能懂,因为好多资料手册什么的没有中文版本的,就像这个提示类的东西,你就算不懂communication是通讯的意思,看到timeout也因该猜到是通讯超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