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哪个版本的仿真器可以仿真小型,中型PLC?

楼主(2008-06-27):
我下载了1.5的仿真软件,但是这个版本只能仿真大型的PLC,我觉得很不方便,因此小弟想请问欧姆龙哪个版本的仿真器可以仿真小型,中型PLC?
请大哥们回复!

网友A:
中小型系列无法仿真 只能連实物

楼主:
奇怪,为什么欧姆龙公司不像三菱公司一样呢.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三菱的PLC慢慢取代了欧姆龙PLC的原因吧.
我个人觉得三菱的PLC比欧姆龙的先进,方便.

网友B:
可以这样做,写程序后,把程序转换成能仿真的机型进行调试

网友C:
可以这样做,写程序后,把程序转换成能仿真的机型进行调试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2011-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