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助想想?

楼主(2008-06-28):
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时间继电器(没有断电延时)继电器若干,用梯形图一般指令,控制一盏灯。
启动:灯亮3S后,灯灭3S,一直循环:按停止,灯灭,持续。
大家帮助想想,谢谢!!!

网友A:
LD X0
OR M0
DAI X1
OUT M0
LD M0
OUT T0 K30
ANI T0
OUT Y0
LD T0
OUT T1 K30
LD T1
RST T0
END 不知道 这样对不对了 我还在学习呢 谢谢 上面的弄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B:
使用三菱之ALT指令会异常简单。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楼上的大哥编的有点误差?
这样就延时3s启动。
ALT一般用在什么场和,是什么指令?
请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哥编的有点误差?
这样就延时3s启动。
ALT一般用在什么场和,是什么指令?
请教了!!!
T0每3S接通一次,每次Y0的状态就会ON--OFF或OFF--ON的切换,所以能够实现间隔3S的闪烁。
ALT为交替输出指令,能够将其驱动的元件状态置反。

网友D:
看来还有好多人没好好看手册,只想看现成的。只问不学的还真多
http://www.brsbox.com/

楼主: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网友E:
哈哈,借机学学~

网友F:
看手册不如问来的快,可也忘记的更快。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ld x1
set m0
ld x2
rst m0
ld m0
mps
ani t0
out y0
mpp
out t0 k30
mps
and t0
out t1 k30
mpp
and t1
rst t0
end
呵呵,我也弄个,练练手,还可以用循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