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SB转232串口的电缆不能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06-28):
各位高手:
我买了一个USB转RS232 的串口线,驱动也装好了,用的是和三菱PLC进行通讯,
前提是我的编程电缆和FX2N54MR的编程电缆口是没有问题的,COM口也选对了(根据电脑属性里显示的是COM3 )
但是连接完毕,进行通讯测试的时候,总报错:与PLC无法通讯,
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此线,有一发一收的能力,说明这根线是没有问题的
但迷惑的是,仍旧无法通讯,不知各位可否遇到过此情况,
恳请赐教,多谢!!!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我觉得有可能是通讯延迟问题,也就是转换芯片不够快

网友B:
USB转RS232一定要买根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转RS232一定要买根好的
再好的他也不行 我用了这么多年的USB-RS232 终于换了 用PCMCIA~RS232卡 我用的是argosy的 这个就和机器本身的接口一模一样 不过价格比较高 一般人接受不了 据说BBL(贝贝龙)的也不错 你可以买个试试 一般的笔记本都有PCMCIA的插槽
[ 此贴被yuyangcr在2008-06-28 09:24重新编辑 ]

网友D:
转换出三根线也叫232,但多数场合不能用

网友E:
USB-RS232转换线___用过30元的___100元的也用过___测试三菱Fx_1n_PLC和eView_MT506L屏___都成功通信___为什么我的就没问题呢?___不过30元那种要多试几次,间隔若干秒钟不通信就会掉线___100元那种较稳定,速度要快一点,梯形图在线监控过10多分钟的,正常.

网友F:
线 容易受干扰 现在我们公司笔记本都是用PCMIA卡上转换出来的

网友G:
只能想法所有COM口都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只有换了
不过USB转的没有PC卡转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