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8-06-28):
MOV K0 D135
MUL D135 K10 D137
D135 已经为0,为什么还要扩大10倍呢,什么意思?

网友A:
D135可能其它地方还有用到

网友B:
要整个程序来分析,K0的时候有可能是复位

网友C:
在K0 哪个语句的条件不成立时不就有用了.

网友D:
你应该把整个程序 弄来才可以看清了 谢谢

网友E:
你应该把整个程序 弄来才可以看清了

网友F:
恩 可能前面是2个条件吧
有的时候归零 有的时候乘10

网友G:
如果一直是0,再*10就是多余的了
有可能一处是复位,还有一处是设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