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8):
在本站中看到s7-300中0-10V对应端口0-27648,

那么S7-200中4~20mA对应多少?

网友A:
因200系列的模块所使用的电流为0-20mA,而对应的单极性数据为0-32000
因此每mA对应的为32000/20=1600

按此对应关系,4-20mA对应的为:1600*4~1600*20=6400~32000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在cvlsam的指点下我感到在一点点进步,希望我能早一天编出完整的程序.

楼主:
cvlsam的资料来源是否如图?

网友B:
都是高手哦!

网友C:
实际上S7200的有效精度是0~4000,不过要做一次转换,200的模拟量是12位的只不过她用的内部位不是从0~11的位地址,所以显示的适合是0~32000,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通过程序处理,把他转换到0~4000(电流输出时是0~2000,最高位始终是1)
  • 下载积分:+1(yyhexf)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1(江小丫)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3(foxplc) 优秀文章!太专业了,希望 ..

网友D:
    虽然没用到,还是谢谢,学习了

网友E:
    看看应用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F: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G:
    赞成2搂观点.正解.

网友H(2008-08-11):
6400----32000

网友I:
还可以,挺好

网友J:
学习了,以后要多来转转

网友K(2008-12-09):
高手,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L:
我灌水.
自从厌倦于追求。。。。。。

网友M:
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N(2009-04-01):
4MA---6400 20MA---32000

网友O(2011-06-08):
cvlsam年龄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