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把屏幕右下角的快捷方式键中的 eview 改成汉字。

楼主(2008-06-28):
请教各位,如何把屏幕右下角的快捷方式键中的 eview 改成汉字。比如说 “快捷键”。多谢各位的指教,谢谢。。。。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网友A:
在窗口菜单中选打开窗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任务栏,对其中的标签进行更改就行了.

网友B(2008-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