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C-09电缆问题

楼主(2008-06-28):
三菱SC-09电缆能热拨吗?它与USB-SC09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我的编程电缆经常是热拨的,好象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C:
按理讲是可以的

网友D:
最好不要热插拔

网友E:
好象没出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拨了几次,目前看没有问题,还是听大家的比较好!

网友F:
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串口的驱动撒

网友G:
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H:
知道电缆的接线方法吗?
我想自己做一根

网友I:
可以热拔,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J(2008-08-03):
引用 网友H:
知道了

网友K:
和触摸屏调试的时候,难道还要先断电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都是直接插把的。

网友L:
像这种线最好还是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M:
sc-09大概多少钱一根啊?????????

网友N:
原则上不可以.实际上经常热插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