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开关启停有几种方法 哪一种最好?

楼主(2008-06-28):
请教大家:
一个接近开关感应分度盘一个分度, 启动一下转到下一个分度停,再启动一下再到下一个分度停...
有几个控制方法 ,我用的是延时 还有其它什么方法吗 不用PLC 呢

网友A:
可以不用延时的

网友A:
这样行不行?
下载积分:+1(wxh0734) 热心助人!

楼主:
你的好像没有自保啊, 接近开关一直感应分度盘一个分度

网友B:
还真得学习下了 谢谢

网友A:
如果接近开关感应分度盘的停止位就可行了。常闭点是源自接近开关关联的继电器,当每次启动后它就是闭合状态,就有自锁了,当转到停止位时接近开关动作,则电路断开。
如果像你说的要感应一个分度,只要把这个常闭改成常开就行了,每个分度之间总有一个缺口吧,一到缺口它就停了。
你说没有自保也有道理的,我这个电路是要按住启动开关直到开始运转接近开关有转换时才能松手,所以就不要其它的自锁了,工作中也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可以省一些元件,让电路更简单些。
各位,有好的方案拿出来晾晾,互相交流才有提高。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xh0734) 热心助人!

楼主:
各位,有好的方案拿出来晾晾,互相交流才有提高。

网友C:
分度盘上可以进行分度定位吗?加挡块,运行到接近开关就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