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难题

楼主(2008-06-28):
本人今天遇到了一件很头痛的事情,我在一台机器上用了一台施耐德变频器托动两个马达,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但今天却出现了过流报警,单个马达接上开启很正常,电流也很小,就是并在一起开就不行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该如何去处理.

网友A:
你驱动的是三相电马达吗?
如果是,我也经常这样用一个变频器驱动两个马达,
你先确定马达没有问题,因为这种方式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确实不行在每个马达前各加热继电器,然后再接到控制回路里
这样可以说是双保险

楼主:
马达前接的有热继,热继没跳变频器却跳了

网友B:
两电机同时工作?

网友C:
外加一个开关,先起动一个马达,后起动一个马达看一下,

网友D:
不要一起启动啊 启动电流很大的

网友E:
我也做过,你用两开关分别交换控制两台电机,目的是:1可以减少启动电流;2排除有故障电机

楼主:
七楼说的有道理,但是一个个启动,那第二个启动的马达电流不是更大吗?

网友F:
以前我用一个变频器同时启动4个都没有问题,你还是检查电机吧,

网友G:
我们公司也是很多是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马达的,觉得回出现这种问题应该啊马达有问题,为什么之前用的好好的,而最近才出问题 啊

网友H:
一台变频拖两台机是常用的方法。我想你必须确认单机是正常的。包含负载。单机额定电流正常的话,一般不会产生过流的。

网友H:
我想还是变频的负载侧有问题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I:
没听他说以前可以使用,故障只是最近才发现的吗,检查两个马达的负载是否均衡及单台马达的运行状况

网友J:
应该是马达的问题

网友K:
以前可以使用,最近才发现故障,单机没问题,检查电机,特别是机械方面。

网友L(2008-08-17):
可能是变频器过电流检测回路取样电阻变质阻值变大,取样电压变大造成

网友M:
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把变频器的参数设大一点,我也经常遇到这类问题,把电流保护的参数加大一点就OK拉,因为负载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的,设合适一点就行拉~

网友N:
1.测量电机是否有故障
2.检测电机到变频器之间的线路及电器开关,保险之类的过渡器件是否有异常
3.检测电机负载是否有异常
4.单独启动每个电机,并检测不同转速或负载下的电流

网友O:
我们厂里有一台变频器拖3台电机的,也出过类似的问题,大多是电机线接地或者短路照成的,还有变频器容量选小了也会过流报警的,还有参数第一加减速时间(爬坡时间)也会照成过流报警

网友P:
先查两台电动机的运转电流,是否超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如超出,查负载,如正常,也许是变频器模快老化,可以更换试试,或调试变频器的数据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接触不好所致,更换启动元件后,一切正常了,多谢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P:
首先判断其中一台电机有没有过载,如正常,单接另一台电机看变频器报警吗?如不报警,就是变频器的模块有可能时间久了,性能发生了变化,或者重调数据试试,我考录为模块有问题,建议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