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啊!

楼主(2008-06-28):
请教啊!大侠们,进来看看指导指导,
三菱FX-2N,用加法运算,并把结果移入寄存器,在由解码指令把寄存器里的数据解成七段码输出。这个程序怎么写呀,教教我吧

网友A:
请详细看这个:

网友B:
呵呵 还是站长厉害啊 什么都会

网友C:
好强大的站长!

网友D:
顶一下,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E(2008-07-30):
要是两位数字怎么办?恐怕要外围BCD解码之类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