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的数值显示

楼主(2008-06-28):
大家好啊。我用的是维纶触摸屏和三菱PLC。触摸屏在位状态切换开关里读取设置写X0设备地址写X0,输出地址写X0设备地址写X0。
在PLC写LDX0 SETY1。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有Y1 的输出?
X0也在PLC上不显示输入指示?

网友A:
X0换成M0

网友B:
同上,你试下把X换M。
触摸屏用M比较好,有时用X会有奇怪的错误。

网友C:
用M,B比较好点

网友D:
因为X0是PLC实际的输入点,触摸屏不能强制输入,只能强制输出,因此,您要完成这样的控制只需要将触摸屏地址上写Y1而不是X0,就可以直接强制,PLC中无需书写程序。
以上!
Good Luck!

网友E:
学习了。顶一下。
以上。

网友F:
怎么感觉见过这个帖子 又发了1次了吧

网友G(2008-08-29):
又学了一招。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