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忙设计自动剪切定尺装置PLC控制程序吗?

楼主(2008-06-29):
自动剪切定尺装置PLC控制设计:
本设计用来自动剪切带钢,尺寸精度要求在1mm以内。

网友A:
老兄 你太直接了 啊 可惜了我没接触过 不然 就试试了

网友B:
这是个工程啊 要请人家设计的

网友C:
有空就帮你弄一下,我做过冲床的

网友C:
现场调试怎么办?

网友D:
什么地方?有空的话去弄弄

网友E:
这个程度难度不大,只是要花点时间,在论坛上解决似乎有点不现实
如果需要找人合作的话,留个联系方式,一定会有兄弟和你慢慢研究的!

网友F:
想自个搞创新,有人肯帮忙。还是那句话:没有设备无法调试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设备机械部分已经在加工了,只是小弟对PLC还是初学,特别是对带有编码器的程序编写更是无从下手,还望各位高手赐教啊!

网友G:
兄弟啊,,这个程序不是很难,很多朋友都会编写,,可是你仅仅说了这些也编不出个所以然啊。
最好你有诚意的邀请别人现场帮你写了,一天就可以搞定了,自已再做下配电柜调试加试生产最多两天就
全部可以搞定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些兄弟朋友可就弄不清楚这个程序咋 个搞法了,,,,,,,,,
多少个输入不知道,,多少个输出也不知道,,,一个脉冲相对多少长度都不知道,,,,,,,,,,,
要做之前还得找个算命的算一把,,岂不是太亏了,

网友H:
不是程序好就行,切断机工作方式也很重要,在1MM,我搞过好多切断机,根据精度选择不同配置.
宜宾工控

网友I:
要是在昆山的话,我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