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2008-06-2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啊!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为了与触摸屏通信用了一根USB转串口的线,但是使用时发现经常通讯不上,特别在往触摸屏写程序的时候,望高手指教解决的
办法啊!!

网友A:
呵呵 USB的就是这样吧 不稳定 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 还在学习 谢谢

网友B:
USB转232市场上卖的质量高高低低都有
并且现在的笔记本主板兼容性不是很好,所以有的笔记本和USB转232搭配在一起不是很好使
使用PC卡转232会稳定很多,不过有的笔记本没有PC卡插口。还是只能去多试几种规格的USB转232

网友C:
站长说的没错,USB转232的质量是很不稳定
我以前的商务本本也没有串口,试用了很多都不行
现在换了一个工程用本本,OK了

网友D:
不能完全怪质量问题!
现多数USB转换都用专用芯片,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简单一点,仔细看过通信手册就会发现,RS232接线方法多种,不同的运用不同的接发,同一个接法有些场合就连不通,
简单USB就三线制,不可能运用到所有场合!!!

网友E:
以后买GOT1000,上有USB口,不需要串口,PLC也一样,Q02H以上CPU都有USB口,不过要看你们公司舍不舍得花钱了

网友F:
就是,你可以用一条好点儿的线,至少要买50元以上的。

网友G:
买根好点的电缆线呀!

网友H:
我用的台湾的,什么牌的忘了,还行,但有时还是连不到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I:
我的USB-RS232还可以,以前买了一根,不行,后来换了还可以,你买的时候带电脑去,去专买PLC的地方,买的时候试下~~~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J:
可能是你的转接线性能不好吧,
我一直用,但是没出现过问题.
另外,建议尽量使用带网口的,用网线那就一个字~~~快!!

网友K:
有专门的uSB转232或485的电缆,至于质量好坏恐怕是买的时候不是正规货源
杨元起

网友L: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换一台电脑了。

网友M(2008-08-07):
买力特牌的线

网友N:
用PC卡 Serial我目前在用,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