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0-14MR自带的模拟量电位器用法?

楼主(2008-06-29):
我想问下杨工FX0自带的电位器如何作为定时器时间设置?采用LD X0 VRRD K0 D0;LD X1 ;OUT T0 D0;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样,详情再参考一下编程手册关于VRRD指令方面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网友B:
好像不用这么复杂,有一个专用寄存器,拿来用就是了。寄存器号在手册上找一下。

网友C:
D8031 D8030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