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Developer软件中软元件内存的使用!

楼主(2008-06-30):
如下图有两个软元件内存文件,我在程序中怎样访问他们

网友A:
对于软元件内存中的数据寄存器 、链接寄存器、文件寄存器等数据,可以在离线状态
下对其进行设置或从可编程控制器CPU 中读取后编辑。
由于可编程控制器CPU在起动后将设置好的软元件内存文件内容写入到对应的软元件
内存中,因此事先设置软元件内存可以避免为之编写初始化顺控程序。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A:
对于软元件内存中的数据寄存器 、链接寄存器、文件寄存器等数据,可以在离线状态
下对其进行设置或从可编程控制器CPU 中读取后编辑。
由于可编程控制器CPU在起动后将设置好的软元件内存文件内容写入到对应的软元件
内存中,因此事先设置软元件内存可以避免为之编写初始化顺控程序。

楼主:
没太看明白,那有两个在程序中怎么分辨

网友A:
比如在程序中一开始就要求DO为K10,就在软元件内存里设D0为K10,就不需要再编程序,在程序里直接用D0 就可以

楼主:
我用的D0是CO里的D0还是MAIN里的D0.

网友A:
如设有2个D0,在程序里用那个?我也想知道,请高手帮忙
等会我去试一下.

楼主:
请高手帮忙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请高手帮忙!

网友B:
没有看明白,请再说详细一点。

楼主:
软件中你可以建立很多个软元件内存,但在你程序中怎么确定你当前所使用的是哪一个软元件内存

楼主: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C:
没看懂,没用过

网友D:
MAIN 内存对应MAIN程序,CO CHN CO CODE对应CO CHN CO CODE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