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30):
各位大虾:
那里有欧姆龙CPM2AH与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的通讯电缆的连接图纸,我只查到PWS6600和CQM1的图纸,如有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基本一样

网友B:
楼主能否把你的连接方式放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C:
直接找海泰克的经销商拿就行免费的

HMI(25)-------------------------PLC(9)

RXD 3 --------------------------2 SD

TXD 2 --------------------------3 RD

GND 7 ----------------------|---7 SG
                                       |---  9 CV CQMI

RTX 4---|                           |---5 CTS
CTX 5---|                           |---4 RTS
[ 此贴被jiaozuo2008在2008-07-26 21:30重新编辑 ]

网友D(2010-05-11):
都一样啊。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