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 from to 命令 问个问题啊!

楼主(2008-06-30):
新手 不要笑话我
TO后面那个P是什么意思啊
另外 请大家帮个忙
这段时间老出差一直没空学plc
现在有FX2N-4AD和FX2N-4DA模块各一个
现在要求 1。一开始送入4AD 4-20ma的标准信号 比如 12ma
2。掐断信号输入,比如说掐断前12ma。现在没有信号输入了,我要保持12ma的信号输出 20分钟。
怎么实现 谢谢了

网友A:
P是表示指令为脉冲型,接通只执行一次

楼主:
三菱给我的中文说明书上没有P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图是我在英文说明书上弄下来的

网友B:
"三菱给我的中文说明书上没有P是怎么回事啊?"
1楼正确 :P是表示指令为脉冲型,接通只执行一次。
'掐断信号输入,比如说掐断前12ma。现在没有信号输入了,我要保持12ma的信号输出 20分钟。'
用to 不加脉冲,掐断信号输入时,把输入条件断开,用计时器保持20分钟再接通。
混灌水区的!

楼主:
编程的时候
输入有没有 P 怎么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程的时候
输入有没有 P 怎么控制了?
按F8后敲入TO | TOP 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咯 我在看看 争取自己可以做出来
谢谢你们了

网友D(2008-09-02):
我觉得输入信号做个比较,只要小于一定值,就开始计时,做一个延时断开停止输出

网友E(2009-01-10):
1楼正确 :P是表示指令为脉冲型,接通只执行一次。
输入指令:FROMP
TOP
即可达到上述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