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30):
             [=  D0 K0]--------[MOV      K1    K2M0]   中的 [=  D0 K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楼主,您发错论坛了。

欧姆龙中对常数的表达并不使用K,因此您应该发到三菱的板块中去。

这是触点比较指令,比较D0是否等于0,如果等于0,执行后续的MOV指令。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这是欧姆龙版块,谢谢支持.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2008-11-01):
这是三菱的,是比较类型的指令,意思是当D0的数据等于零时则把1传送到M0-M8组成的区域中,即M0为ON

网友D:
这是三菱的,是比较类型的指令,意思是当D0的数据等于零时则把1传送到M0-M7组成的区域中.
不是楼上的回答的M0--M8。

网友E(2009-02-16):
三菱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