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触点型比较指令吗

楼主(2008-06-30):
[= D0 K0]---------[MOV K1 K2M0] 中的[= D0 K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触点比较指令 若 D0=0 则 MOV K1 K2M0
看编程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满足条件),当D0的值为0时,M0输出.

网友C:
D=0,则M0-M7=1

网友D:
d0的数值为零。

网友E:
D0=0时该点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