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30):
请教各位大虾,元件注释我能加上,可程序块儿的注释怎么加在线圈右侧,拜托各位指点小妹,谢谢了!

网友A:
在GX DEVELOPER 上找到这几个按钮,我按下了第一个,再点击梯形图就可以输入了

楼主:
对了,用得是GX DEVELOPER软件

楼主:
点了,可是在那里输入啊,没见对话框呀

楼主:
声明编辑和注解项编辑是什么意思,拜托YMMFA大哥指导

网友A:
举个例

你的程序是|X0|-------------------------(Y0)

你先点我图上的第一个按钮

然后在梯形图上点Y0,就会弹出一个小框,你在里面写字就行了

楼主:
前两个我会了,比方说在(Y0)的右侧加注释油泵启动,那怎么办呢

网友A:
还有种是这样的,我常用的:

网友A:
双击软元件注释,然后在软元件名处输入Y0,点显示

一个一个填上去,这样所有的Y0,Y1下都会有字了

楼主:
我看欧姆龙的除了输入和输出下面有注释,在右边也可以对程序块有注释,三菱的怎样可以做到

网友A:
我最常用的就这两种注释方法了,更详细的请参考操作手册
点此下载:www.ymmfa.com/d.php?pid=110

楼主:
非常感谢,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欧姆龙的除了输入和输出下面有注释,在右边也可以对程序块有注释,三菱的怎样可以做到
當然也可以做到

网友C:
请版主说明三菱如何把注释加在线圈的右侧?象OMRON的样。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