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 eob 程序不能下载

楼主(2008-06-30):
公司有台MT5 10TV4 的触摸屏从里面上传的EOB程序,不能下载到另外一台同型号的屏,不知为什么?求助高手解决!

楼主:
已经试过,可以反编译,软件可以打开,就是不能下载到屏里,我也感觉奇怪,别的都可以,惟独这只屏的文件不可以,它的eob文件有3M多大小!比一般的文件要大!不知为什么?

网友A(2008-08-01):
.eob文件可直接下载。经过反编译后可以查看和编辑。

网友B(2008-12-16):
编译后可以查看

网友C:
不太清楚
精诚机电

网友D:
文件太大的缘故,顶多也就是几百kb,哪里会有3M,反编译只是让你能够编辑,与下载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E(2010-11-26):
.eob文件可直接下载。经过反编译后可以查看和编辑。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F:
eod要反编译就可以打开,要下载编译就开以

网友G(2011-01-21):
现在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