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30):
用GPP上载一个程序,软元件内存好像对不上号,提示再上载一次软元件内存。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性上载呢?

网友A:
你是不是在原來的程序基礎上做的修改?如果是就只用傳程序部分,如果不是那就要連參數部分一起傳

楼主:
不是啊.我直接读原来机器的程序,然后写入另一台机器.软元件参数同时写了进去.没问题.但一断电,不能保持.后又读一次软元件参数,再写入就好了.不知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直接读原来机器的程序,然后写入另一台机器.软元件参数同时写了进去.没问题.但一断电,不能保持.后又读一次软元件参数,再写入就好了.不知问题在哪里?

那是参数配置不一样,像你这样一定要将所有的程序,参数,内存都写入到plc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