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设置问题

楼主(2008-06-30):
我设置仪表的上限是500,下限是-100,怎么显示的还是-100和100呢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设置的上限是500,下限是0

网友A:
双击此扇形,然后下面有一个“选项”,在里面设置才是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A:
还有下次你截好图后,另存为JPG格式,这样图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