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仿真软件如何使用

楼主(2008-06-30):
GX仿真我已打开,GT软件也打开,GT仿真打开时发生OS不匹配,求教指点。如果看不清请双击图片。

网友A: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想找一个基本OS相同的试试

网友B:
这说明你的软件版本要低于程序开发的软件版本

楼主:
谢谢版主我在用GT2.33用用看,原先用2.19版的

楼主:
我用2.33的还是不行